楼主(2009-12-26):
请问内行人事:电视清晰度和有线长度有关吗?~~~~(听人说有关系
                   什么是有线放大器?

  想了解电视清晰度问题,请大师门帮忙

网友A:
线路长度会带来信号衰减的问题,所以与长度有关.

有线放大器用于放大有线信号.

网友B:
呵呵;如果有线进户你只用一台电视,不用考虑放大器;
如果多台要用分配器或放大器;

网友C:
还有一个要注意的是电缆不要拐急弯,要有一定的曲率半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个要注意的是电缆不要拐急弯,要有一定的曲率半径。
有这一说?装修走线好多弯弯。。。

网友E:
买一个放大器

网友F:
一般分支多,信号弱的话才需要放大器。

网友G:
市面上信号放大器,作用不大,到有线那儿整台

网友H:
打有线的电话,让他们上门给测试一下进线信号是否达标。

网友I:
同意楼上的,我家就是这样的。有线给调了,清楚了。

网友J:
信号好换还跟你的线质量有关。

网友K:
是的,你的线要能用在数字电视上,我家在用机顶盒前没问题,用机顶盒后电视雪花严重,有线来人只是将射频线换了(我花1oo多买的)就好了,并告诉我你墙角的线就行(装修剩下的),市场卖的要那种支持数字的。
家里的线长点没问题,我家的最后一台可能有200m,没问题的

网友L:
如果要是家用一般是没什么关系的,因为你家中用不了多长的线,信号损耗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要是从总机往别的地方跑线路程会很远,信号损耗大,就要用到放大器(是用来放大跑线路途中损耗的信号)。

网友M:
当然和线的长度、粗细有关。根本不用加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