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6):
倒如:4、6、10等平方的铜线,是多少A电流?可带多少W?
怎么算的?表情之前在网上看了些口决,都半懂不懂的,希望这方面的能人之士能帮我这个忙,真的好像搞懂这个问题
   拜托详细点

网友A:
主线用6 分线用2.5

网友B:
4×8A、6×7A、10×6A、
例如4平方的 线载流量是32A,可以带P=32*220*0.8=5632W

网友C:
补充,个别小灯线可用国标1.5的好接

网友D:
看看《最新实用电工手册》

网友E:
小灯1.5,大灯2.5,插座4,总线6.

网友F:
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因为在实际工作中需考虑各种客观因素,例如环境温度、是否套管、金属管还是塑料管、明装还是暗装等等。如果硬搬有关手册,那么就大错特错了,例如8楼的表格,如果您用1平方毫米的导线负载3000W(15A)的电炉子,10分钟您就会知道17A的载流量过于夸张!我手头也有类似的参考表,我想这些数据大概是70、80年代的测试结论,那个时代的产品基本不考虑成本,载流铜导线的材质为紫铜,又称熟铜,而且含量大概在95%以上,而现代铜导线大多为铜合金,纯度大大降低,这就造成其导电率大幅下降。由于资料有限,也不知道这方面有关法规是怎样规定的。

倒是3楼的朋友提供的参数比较有参考价值,就本人多年的实践来看,如果是家庭装修套PVC管,10平方毫米以内的铜线以每平方毫米6A计算比较可靠和经济。

网友G:
一般家里用只要6平方的铜线就足够了
总线6平。插座4平
大灯2.5.小的1.5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