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6):
请教各位朋友三菱PLC时间继电器问提谢谢

   公司PLC里面的时间继电器都是延时0.01到3秒,好小用到大过60秒延时,机器无料才延时一分钟停机。最近有台机要搞一个延时0到10个钟的时间继电器延时,用MT506触摸屏输入延时时间。16位时超过32767时就不延时,T0 D0  D0的数值超过32767就不延时,用32位DMOV传输入去都是一样,看PLC使用说明书看不出什么,水平有限。请问各位朋友系PLC里面点样写一个延时5个小时的延时时间继电器程式,在触摸屏输入0到10个小时的程式点样写。意思就是一个固定是5个小时延时的时间继时器,一个时可以用触摸屏设定0到10个小时的时间继电器延时,请教PLC程式点样写。PLC是FX1S-30MT-001 。
                                                          谢谢 谢谢

网友A:
呵呵;0.1秒的最大设定值为:3276.7秒;
如果你要大于这个值,可以用几个累加;
定时器单个设定值是不能大于上面这个的;

楼主:
那么5个小时要5个累加,有好一点的方法吗。

网友B:
和计数器配合使用,比如一分钟记一个数,记十个不就十分钟了

网友C:
用乘法运算计算D值

楼主:
我试过用计数加,但是会有误差,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乘法运算计算D值

乘法运算计算D值。我试过用乘法运算,两个钟就120 X 600 最传输入T0 D0,还是不成。

网友D:
要不用M8013试试

网友E:
合计数器组合,用倍乘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不用M8013试试

M8013的脉冲与启动开始延时有时间差,因为M8013是因定的脉冲,与启动开始延对不上机械在任可一克都可以延时。一启动延时开始计,有可能M8013就计到30秒或计到2秒。不同步。

网友F:
机械与时间同步?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不用M8013试试

M8013的脉冲与启动开始延时有时间差,因为M8013是因定的脉冲,与启动开始延对不上机械在任可一克都可以延时。一启动延时开始计,有可能M8013就计到30秒或计到2秒。不同步。

如果你想机械与时间同步,就不能用你现在的方法,应该有个同步信号。
具体大时间的计时都是用一个脉冲时钟+累加器完成

网友A:
呵呵;几个小时的定时不能有1秒的误差?

楼主:
最好是越不越好,误差肯定会有的,谢谢!

网友G:
用计数器是可以解决的

网友H:
这个还是比较方便的吧,呵呵多

网友I(2010-01-26):
D8013储存的是实时时钟的秒
D8014储存的是实时时钟的分
D8015储存的是实时时钟的小时
D8016-----日
D8017-----月
D8018-----公历年(俩位00~99)
D8019-----星期
延时前把实时时钟记下,然后加上你要延时的时间再跟实时时钟比较即可

网友J:
你可以选用不同的时间继电器,有10ms的,也有100ms的,还不够用就采用累加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