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6):
现在我用台安SV300变频器(15-1用的是b1.00)做一个备用电箱,因为我现在要做一个备用电箱,可是我在做的过程 中,我把两个电箱里变频器的参数,PLC,接线都一样,可是我现在入到的问题是我按按钮开关变频器没有一点反应,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没反应是什么意思?
有显示没?
有显示没有运行?

网友B:
你用的是外部端子控制方式吗?

网友C:
把问题说具体一点

网友D:
问题没说清楚,你是用PLC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正反转,点动 ,段速?不管什么,你得先给PLC一个输入信号,PLC再有个与变频器相符的输出信号激活相应功能:还得注意PLC的公共点是正是负,变频器的输入是正还是负,在外部端子控制模式下直接用连线接变频器公共点到启动端子吧《正传或者反转》,能启动就是输入信号电路的问题了

楼主:
我是用PLC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正反转,点动 ,段速。因为台安SV300变频器内原本就有简易的PLC,不必要考虑变频器与PLC的连接。我的PLC程序是复制得我原来哪个变频器。现在的现像是在不按按钮开关时变频器,两 个变频器什么都一样,如果按按钮开关时变频器,我做的备用电箱变频器没的输出。(在没有输入PLC程序是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