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6):
如题,大家都用什么方法能能在未知情况下分出ABC3相啊?

网友A:
架空线路根据走向可以分辨相序,电缆线和开关柜根据线排的颜色。

网友B:
相序可以判断,但你说的要分清出三根线各代表哪三相的话是分不出来的

网友C:
A、B、C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网友D:
用电时,只需考虑相序,A、B、C,相对的超前与滞后,正弦规律变化

网友E:
电缆,开关柜用黄.绿.红表示。

网友F:
在架空线路上找  相序《是面向,负荷从左起》A,零,B,C !

楼主:
因为厂房电器机械太多很多都是2相380的,我想接线的时候尽量做到3相平衡,但是到每个开关的线都是 3条同色的线, 现在有一相比其他两相多了30多A电流 郁闷 不知道各位大哥有什么建议没,

网友G:
用钳表测电流,再配合启停大负荷负载。

网友H:
每一相上接一个220照明灯泡,然后再一相一相送电,这样就分开啦。

网友I:
10楼的办法很实用的哦

网友J:
在配电柜里装一个相序检测器就可以了,线序错了主继电器不吸合。

网友K:
用钳表测电流,再主,分开关上用万用表测出电流最小相,着量与其它两相接线即可。

网友L:
没明白10楼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