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6):
有一台设备,加热功率才1.3KW,,前几天是在调试仪表参数,只是过冲比较大,24晚进行仪表自整定后过冲1度,恒温效果也不错,等到25早上去后,直接插电,就在插电的时候,出现了保险丝烧了,设备里还有气味,整个楼层都停电了。想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可能引起的这个问题的原因有几方面?是仪表的原因,还是线路有问题?

网友A:
查一下设备里面是不是有线路短路了,你看看是不是有烧焦的地方

网友B:
设备里还有气味,你还是看看你的设备吧,有可能就是里面坏了

网友C:
说胡很模糊???、

网友D:
应该是设备的问题。

网友E:
基本上是设备问题,拔出设备插头,更换保险,送电就知道了。

网友F:
断电,拆负载,换保险试试

网友G:
应该是某个地方短路了

网友H:
估计设备有短路现象

网友I:
看看设备供电的空开,进线端子,是否松动,焦灼痕迹

网友J:
设备,线路都有问题!线路没问题的话不会越级跳闸

网友K:
应该是设备有问题吧,你把你的设备去掉,在看跳不。不跳就是设备有问题,好跳就是线路上有问题。剩下的你自己查就行了。

网友L:
练基本功的时候到了,别掉链子

楼主:
这个设备在是调试了几天后才出现的问题,要是线路中存在短路问题,那为什么一开始调试的时候没有问题呢?会不会是电源插座有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