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6):
现有8盏彩灯H1、H2、┅┅H8,将其设计成“追灯”(即流水灯)效果,试根据以下要求设计出梯形图,并PLC上调试通过。
  (1)“追灯”花样的控制:要求按单灯移动:H1亮1秒后灭→H2亮1秒→H3亮1秒后灭→┅┅→H8亮1秒后灭→8盏灯全灭1秒→8盏灯全亮1秒→H1亮1秒后灭┅┅,自动循环。
(2)彩灯移动速度的控制:要求彩灯能按2秒1次的速度移动;
(3)其他要求:具有暂停功能。在任意时刻接通暂停按钮,彩灯保持该时刻状态不变;断开暂停按钮,彩灯继续运行
前面2点,我已经可以自己完成,但不知道第3点的暂停如何添加,知道的朋友帮下。。谢谢!

网友A:
用保持继电器。

网友B:
你前面的控制是用移位指令实现的吗?

网友C:
再相应的“移位”定时“接点”串暂停“触点”

网友A:
在第10步中0.01应是常闭,我临时编的程序,在程序中有什么错误的地方请楼主自己改一改。

楼主:
说真的,有点看不清楚!再相应的“移位”定时“接点”串暂停“触点”这个?如何?

网友A:
程序已发至你邮箱,无论用什么只要达到目地就行,用移位指令也行程序不复杂,你自己编一下。

楼主:
你好
这个是写好的,还有一个写在纸上没有打上去,请问可否把程序再一边给我,494900381@qq.com或者1261282764@qq.com在此谢过

楼主:
假如照这个程序运行,可能暂停的时候,假如灯是亮着的话就会灭掉了,这样好像不符合题意,汗,这个暂停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