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6):
采用OMRON的CJ1M+CJ1W-AD081接收4~20mA电流信号,分辨率设为8000,在12mA以下时正常,电流超过12mA时,PLC通道数据为0或极不稳定。换PLC为CP1H+MAD02后正常,不知为何?

网友A:
是否超出了,阈值范围设置

网友B:
2个的分辩率不同,注意转换后的存储位;

网友C:
检查你的电压/电流开关是否打在ON上,出厂默认是OFF。12MA才到量程的一半,应该不会有溢出的问题。

网友D:
原程序是CP1H的,套用在CJ1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