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6):
我这有一台FX2N的PLC和一台斯美特的触摸屏,原来两者之间通信不了,触摸屏上提示错误,改了通信格式就通信上了,不报错误了,在屏上设置了一个按钮M0,在PLC里编了用M0去控制Y1的输出的程序,可是按了屏上的M0按钮,PLC怎么没动作,把按钮改成X0也不行,是不是通信上还有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触摸屏上的按钮不能用PLC的输入地址(X) 。
不能控制一个是没有通信,第二是触摸屏程序有问题,第三是屏坏了,第四是PLC 有问题。这其中最大的可能是没有通信。

网友B:
设置成监视模式.

网友C:
应该是通讯设置不对

网友D:
在线监控一下,咨询三菱客服,你用的屏是否可以作上位机

网友E:
可能是plc程序问题,试试用屏直接控制Y(plc不编Y的控制程序)

网友F:
呵呵;
输入X是不能在屏上控制的,只能监视;
有没有提示通讯错误??

楼主:
用M的时候在程序里面不出现M的线圈就好了,只用M的触点。

网友E:
哈哈 基本功没练好

网友G:
2楼的是正解啊

网友H(2010-02-12):
触摸屏上的按钮不要用X,还有就是触摸屏按钮在程序中不要被其它元件驱动。

网友I:
应该是设置不对

网友J:
先不要忙于控制,监测PLC一个点,看数据能上来不!上不来则是通讯问题,上来了,则是触摸控制问题了!

网友K(2010-03-21):
估计是PLC程序问题。我用的是GE的PLC,与触摸屏通信时候,变量必须改为external才行

网友L(2010-06-01):
触摸屏只能读写PLC内部变量

网友L:
触摸屏上只能写PLC内部变量.且PLC程序中只能用内部变量(触摸屏上已定义)去控制PLC的输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