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UPS的问题?

楼主(2009-12-26):
配置UPS,15KW风机马达变频器控制,为防止电网波动(瞬间波动),配置UPS。请问要多大的UPS.

网友A:
钱多了啊?

网友B:
好像没这么大功率的,没见过谁用的。

网友C:
什么风机还必须改变转速吗,
有20KVA的UPS,
为防止电网波动(瞬间波动),可把变频器的参数优化一下

网友D:
工艺要求很高吗?电网波动不大的话。优化一下变频器就可以了。

楼主(2010-01-27):
工艺要求很高

网友E:
为什么要配,真的钱多啊

网友F:
第一:在线式UPS16~18千瓦足矣。
第二: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要用UPS,电压的瞬间波动,对变频器的输出并无明显影响,即使有所影响,表现在风机上也不过是微弱的波动,很难察觉得到。
        如果是怕电压突然大幅跌落或断电,变频器也有自动恢复的功能。

网友G:
要花很多钱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