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问题

楼主(2009-12-26):
问各位高手一个问题在台达触摸屏里边设On里边元件Bit元件种类里的字母都代表啥意思????
我自己下载一个软件多出个X....Y来。少了T....I.....Q....SM...V...这些都代表什么意思??
   希望高手回答一下

楼主:
还有就是现在到什么版本了。。先谢谢希望回答

网友A:
有的是PLC里的地址,有的是触摸屏的地址

网友B:
PLC和触摸屏的寄存器,触摸屏本身的寄存器经常用于调试,屏的通讯

网友C:
呵呵;首先要选对应的PLC;

网友D:
触摸屏对位元件的操作,多数用的是PLC里的地址

网友E:
台日的plc(比如台达,三菱。。)一般是使用xy为输入输出点的元件
你后面提到的I Q是西门子的的输入输出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