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GP/WIN-C软件问题

楼主(2009-12-26):
请教各位师傅,怎样把FXGP/WIN-C软件里的注释改成中文显示,我在字体时设成宋体,但是在显时还是日文的

网友A:
这和你软件中有日文字体有关系,要删除这些字体
如果你有新的软件GX Developer,用这个软件比较好

网友B:
呵呵;看一下我发的这个贴;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177094

网友C:
学习到了,谢谢。因为我的电脑装不了GX的软件。

网友D(2010-01-30):
很简单,到三菱网站下载最新版本就可以了,你的旧了有的工程也做不了。

网友E:
先换你的电脑,再装新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