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6):
一、设计要求
平板硫化机主要用于硫化平型胶带(如输送带、传动带,简称平带),属于液压机械,平板硫化机的主要功能是提供硫化所需的压力和温度。压力由液压系统通过液压缸产生,温度由加热介质(通常为蒸汽)所提供。平带平板硫化机按机架的结构形式主要可分为柱式平带平板硫化机和框式平带平板硫化机两类;按工作层数可有单层和双层之分:按液压系统工作介质则可有油压和水压之分。左图所示,为铁岭天实机械有限公司生产的XLB-Q单层柱式平板硫化机。
该平板硫化机的控制部分主要是控制液压站上的高、低压泵的电机及电磁阀,其余就是硫化计时、动作指示和报警等。
控制要求:
1)系统具有两种工作方式:自动、手动。
2)手动工作时,设置开模启动、开模停止、合模启动、合模停止按钮各一个,完成开、合模的手动控制。
3)自动工作流程如图所示。
4)动作执行说明:
a)合模由两台低压泵(11KW)和一台高压泵(18KW)完成,由液压系统推动下方模具向上运动,当压力达到低压上限(12Mpa)时,低压泵停止;达到高压上限(17Mpa)时,高压泵停止,合模结束。
b)保压过程中,由于在液压回路中使用了逆止阀,因此无需液压泵工作,可以保证液压系统压力,10s后保压结束。
c)缓压过程由开模电动机(2.2KW)、开模电磁阀与高压泵共同完成。进入缓压阶段,先由开模电动机、开模电磁阀完成开模泄压,当压力达到0 Mpa后,开模电动机、开模电磁阀断电,高压泵通电合模加压,至达到高压上限,高压泵停止,反复三次,缓压过程结束。
d)缓压结束进入硫化阶段,在这一过程与保压过程相似,但由于时间较长(30~45分钟,要求根据材料不同,时间可调),压力会下降,当压力低于高压下限(16Mpa)时,要求启动高压泵补压,达到高压上限停止。
e)开模由开模电动机、开模电磁阀完成,下方模具下降到初始位置(由开模到位行程开关控制)时,开模结束。
5)硫化温度由蒸气提供,蒸气由锅炉生产,通过手动阀不间断通入硫化机。
6)系统设置总停按钮、开模指示、合模指示、硫化结束报警各一个,并具有短路和过载等必要的保护措施。
二、工作任务:
1)设计PLC控制电路;并要达到控制要求的功能。
2)设计相应的PLC控制梯形图程序。
3)编写绘制相关技术文件(包括电路图、位置图、接线图、使用说明书)。

楼主:
关于平板硫化机的控制设计,各位发表下意见,小弟不会,最好有图附上
引用 楼主:
一、设计要求
平板硫化机主要用于硫化平型胶带(如输送带、传动带,简称平带),属于液压机械,平板硫化机的主要功能是提供硫化所需的压力和温度。压力由液压系统通过液压缸产生,温度由加热介质(通常为蒸汽)所提供。平带平板硫化机按机架的结构形式主要可分为柱式平带平板硫化机和框式平带平板硫化机两类;按工作层数可有单层和双层之分:按液压系统工作介质则可有油压和水压之分。左图所示,为铁岭天实机械有限公司生产的XLB-Q单层柱式平板硫化机。
该平板硫化机的控制部分主要是控制液压站上的高、低压泵的电机及电磁阀,其余就是硫化计时、动作指示和报警等。
控制要求:
1)系统具有两种工作方式:自动、手动。
2)手动工作时,设置开模启动、开模停止、合模启动、合模停止按钮各一个,完成开、合模的手动控制。
3)自动工作流程如图所示。
4)动作执行说明:
a)合模由两台低压泵(11KW)和一台高压泵(18KW)完成,由液压系统推动下方模具向上运动,当压力达到低压上限(12Mpa)时,低压泵停止;达到高压上限(17Mpa)时,高压泵停止,合模结束。
b)保压过程中,由于在液压回路中使用了逆止阀,因此无需液压泵工作,可以保证液压系统压力,10s后保压结束。
c)缓压过程由开模电动机(2.2KW)、开模电磁阀与高压泵共同完成。进入缓压阶段,先由开模电动机、开模电磁阀完成开模泄压,当压力达到0 Mpa后,开模电动机、开模电磁阀断电,高压泵通电合模加压,至达到高压上限,高压泵停止,反复三次,缓压过程结束。
d)缓压结束进入硫化阶段,在这一过程与保压过程相似,但由于时间较长(30~45分钟,要求根据材料不同,时间可调),压力会下降,当压力低于高压下限(16Mpa)时,要求启动高压泵补压,达到高压上限停止。
e)开模由开模电动机、开模电磁阀完成,下方模具下降到初始位置(由开模到位行程开关控制)时,开模结束。
5)硫化温度由蒸气提供,蒸气由锅炉生产,通过手动阀不间断通入硫化机。
6)系统设置总停按钮、开模指示、合模指示、硫化结束报警各一个,并具有短路和过载等必要的保护措施。
二、工作任务:
1)设计PLC控制电路;并要达到控制要求的功能。
2)设计相应的PLC控制梯形图程序。
3)编写绘制相关技术文件(包括电路图、位置图、接线图、使用说明书)。

网友A:
没用过三菱的PLC,不知道型号,选用32 点的PLC就够用了.压力表选用电接点压力表两只,如果有文本显示器,调整硫化时间方便的很,没有就选用个时间继电器,(当然用拨轮开关也可以,但是要麻烦一点不推荐.)
主电路做两级保护(总断路器和分断路器),电动机支路再加上热继电器.梯形图也就是简单的逻辑.不复杂.自己写下就好了.
PLC输入用12点(其中压力表用4点,按钮用5点(自动模式,屏蔽手动的按钮)下行程开关1点,时间继电器1点,模式选择1点).输出用10点(其中自复位电磁阀3点,电动机3点,时间继电器1点,状态灯和硫化结束报警3点).
注意:接触器功率有点大,PLC驱动接触器最好加中间继电器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