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输入

楼主(2009-12-26):
我用的是海为PLC,用电位器搞了一个4至20MA的模拟量信号输入,在监控状态下,输入信号变化,为何对应的码值不能改变呢。请教各位

网友A:
能确定输入得到4-20ma信号?
不变的数值是不是极限数值?

楼主:
确定是4-20MA信号,而且不是上限值。现在测试时,只要在监控状态下,没接输入信号,显示的码值已经是上限值了。如是是仿真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急//

网友A:
确定是4-20MA信号,而且不是上限值。现在测试时,只要在监控状态下,没接输入信号,显示的码值已经是上限值了

看不懂了
没接输入信号,显示的码值已经是上限值了---什么都不接?先查这儿吧

网友B:
查这种PLC的模拟量说明或向厂家咨询;
确认输入量程设置及转换后地址;

网友C:
确定是4-20MA信号,而且不是上限值。现在测试时,只要在监控状态下,没接输入信号,显示的码值已经是上限值了。

网友D:
你 收到的不变的数值是多少,对应的范围是多少。是不是模拟量的类型不对。

网友E(2010-07-21):
再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