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6):
发一张步进减速电机给大家看看,直径15MM,

网友A:
我这几天正在设计一款新的机器,就要用到行星减速机。很多厂家也叫伺服减速机,但是我所找的那些型号都是只能和伺服连接,和步进电机连接时,安装孔都不对,基本上都要改孔。
如果有专用的步进电机减速机接口那是更好了。
不过楼主做的那些可能不太适合工业用途,基本上是属于微型设备了。

网友B:
也是啊,
工控上的一般都57左右或以上的电机了。

网友C:
哈哈表情这种马达深圳某电机厂早就有生产哦

网友D:
其实步进电机用的行星齿轮箱早就有了,但只是没有配伺服的行星齿轮箱的精度高,也是一分钱一分货,陪伺服那种最少也要1000多吧,有的好几千

楼主(2010-03-15):
四楼的有生产?
查了好久都没有看到你们,
问了深圳这边好多人都没听说过你们呀,
这是步进电机,不是直流电机.
你们厂没有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