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7):
想问一下PLC和文本的通讯电缆不够长时,大家是怎样解决的?
1. 定制加长型的电缆。
2. 把现有的电缆剪断用同样芯数的电线连接加长。
3. 买两个接头和电缆线自己接。 9(PIN)接头容易买到,8(PIN)接头不知道能买得到不?
我的连接电缆现在短了(1.5米的) 装在机器上大概需要3米多4米不到的样子,大家帮忙看看我该怎么办阿?(我不想去定制加长型的)

网友A:
5M的线一般有的;也可以用RS232的延长线‘

网友B:
加长线就行了。

网友C:
你的是9(PIN)还是8(PIN)啊?如果买到,那就电缆线自己接,不过电源就得另外接了,我用过TD400,别的文本屏就不清楚了

楼主:
接文本的是9芯的 接PLC这头的是8针的 没看到什么地方有买的,文本的电源本来就是要另外接的阿。 我想直接把这根电缆剪断再接长点不知道可管? 我不想另买了。

网友D:
把现有的电缆剪断用同样芯数的电线连接加长

网友E:
3、4米不算长,这些都能买到标准的电缆,PLC和触摸屏的链接方式不同,能达到的长度也不同,有些链接方式几百米都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 最后决定剪断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