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7):
不干胶贴标是近年来贴标的最常见的形式,其技术也正在飞速地提高。对药品生产企业而言,无论从贴标生产设备,还是从不干胶标签与待贴瓶体的本身,都将会提高更高的要求。现在面对国内良莠不一的不干胶贴标机市场,药品生产企业怎样才能选择到性价比更高的不干胶贴标机将是人们所关注的问题。本文将从主功能和控制,送标速度、印字速度与产量,特殊用途,贴标质量四个方面探讨了不干胶贴标机的选择要点。
   纵览国内外不干胶贴标机,其工作原理均大同小异,都是以标签剥离转移加滚压贴之而成,但其在控制与制造上却不尽相同。一般不干胶贴标机由标签机构、滚贴机构、热烫印字机构、输送机构、传动机构、机架和控制系统等组成。其中,滚贴机构还分为适用于扁瓶的滚轮滚贴方式与适用于圆瓶的滚贴座滚贴方式。同时,不干胶贴标机按瓶子状态分立式、卧式;按送标速度分低速、中速、高速;按被贴容器特性分圆瓶、扁瓶、方瓶、长瓶等(异形瓶在制药工业较少);按贴面要求分单面贴、双面贴;按标签特性分一般标签、透明标签。
   1、从主功能和控制上谈选择
   过去不干胶贴标机所检测的贴标位是以瓶体前缘为感光点,因不同直径的瓶子需作相应的电眼移动或贴标时间更改,若不作此变动就不能确保贴标在每只瓶子所要求的位置上。而现在的产品均带有“自动计算标签长度”功能,此功能有效地弥补上述弱点。“自动计算标签长度”是在PLC与伺服电机技术结合上形成的自动控制技术,当输送带瓶子通过检测电眼时,便测出瓶子的半径,并取瓶体外圆缘上的最突点作为贴标信号的感应点,即不管瓶子直径多小,皆是以瓶子外圆缘上的最突点为贴标信号的感应点,这样电眼至剥离板之间距离就不必作机械性的调整,出标时间也根本不必另作调整,这就是“自动计算标签长度”的自动控制原理。这也是人们对不干胶贴标机应有功能的首选点。
   在控制速度的同步性上,不干胶贴标机除应带上述“自动计算标签长度”功能外,还应自动完成输送带速度、出标速度、出标长度等同步调整,这也是与传统不干胶贴标机的区别之处,更是贴标质量稳定性的保证。传统不干胶贴标机的控制速度是依靠人为经验而作调整的,而人为调整的困难是所有动作难以同步性。若不同步性,贴标过程则会频频发生变化,从而造成曛柿坎患选?
   在控制系统上,首选(PLC+人机界面)的控制系统为主,相对于早期的单片机(单板机)来说,使用通用型PLC作主控器件,能使PLC控制系统达到以下目的:(1)更稳定、更可靠;(2)以后的维护更方便,升级更简单;(3)能方便地和上下工位进行联机控制。
   此外,还要考虑到增加视觉系统,其能对打印的完整性、字粒状况,以及贴标后的标签是否有无,是否完整等进行实时的检测、控制与报警。
   2、从送标速度、印字速度与产量上谈选择
   在选择不干胶贴标机时,人们往往只关注贴标的产量(即每分钟能贴多少件),而没能综合地从送标速度、印字速度、滚贴速度等加以同步考虑。固然,贴标产量涵盖了其它指标,但其它速度指标对使用质量与生产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人们可从其分析中观察出各机构的优劣与潜在的能动性,这也是选择不干胶贴标机应综合考察的缘故。
   (1)不干胶贴标机的送标速度,现在常有人在配套不干胶贴标机产量时,没能根据标签宽度和印字速度加以综合确认,只凭制造商样本中的最高产量指标作选择也是不合理的,因为一般制造商样本所给出的最高产量指标是以某个标签长度与某种印字方法为依据而定的。因此,在不干胶贴标机的产量选择上应首先考察其送标速度,从理论上送标速度与贴标产量的关系为:Q=1000V/(L+a)
   其中:Q为以最大送标速度计算出的最大贴标产量,件/分;V为最大送标速度,m/min;L为单个标签长度,mm;a为标签之间间距,mm。
   例如,对一个直径φ36瓶进行贴标时,L=52mm,a=3mm,V=25m/min,则Q=454件/分。也就是当你选择V=25m/min,考虑到其它因素,贴标签长度L=52mm时,最大贴标产量也只能在400件/分范围,更不要再考虑到以后提速或更换更长标签。
   国内市场上,一般不干胶贴标机产品的最大送标速度为38m/min,而有技术实力的公司把产品的最大送标速度定为70m/min,这指标可说明:在确保原贴标产量情况下,也能适应标签长度变换(变长);高送标速度是建立在机械硬件质量、元件高配置与伺服控制的技术上,不是一般制造商能制造的,其值恰正是反映了制造商的专业技术水准。
   (2)不干胶贴标机的印字速度,对制药工业所用贴标机而言,标签能在位印上批号尤为重要。因此,在不干胶贴标机送贴与滚贴的速度选择时,还要考虑所配印字机的印字速度,取其最小者才能算作实际贴标生产能力值。
   不干胶标签上印批号在制药工业中一般以热烫印字为主,热烫印字是以加热字头通过色带打印出文字的技术。为何热烫印字是制药工业不干胶标签印批号的首选方式呢?热烫印字与新近喷墨打印方式相比,一则是热烫印字的生产成本与设备维护成本低;二则是热烫印字不会发生类似部分喷墨打印装置打印时溶剂所散发异味会影响空调系统的循环;三则是色带能回收,有着环保的一面。
   虽然,热烫印字有着其特点,但其也有弱点,便是其印字速度有一定限止,国内热烫印字机最快速度一般在400次/分,过了此值打印出文字就不清晰。故有人认为:带热烫印字的不干胶贴标机最高产量也只能定为400件/分,超过500件/分产量的不干胶贴标机便要配喷墨打印了。
3、从特殊用途角度谈选择
   在瓶子贴标时,常会遇到特殊用途的问题,对制药生产而言,可能会遇到:(1)双面贴;(2)类似塑料瓶表面由于脱模剂而引起标签附着力下降或产生贴标表面有“气泡”现象。这对不干胶贴标机的选择提出了更特殊要求。
   3.1、对双面贴在选择上应考虑方面
   若需对扁瓶、方瓶、圆瓶进行双面贴时,至少应考虑以下几点:(1)标签头可实现多维空间的调整,以确保贴标的准确度,如6维空间的调整;(2)标签头采用双压辊设计,以提高标签的张紧力,以利与长标签的出标。
   3.2、贴标表面易产生“气泡”问题的考虑方面
   (1)应消除静电的影响,可采用去静电离子风机对瓶身作静电处理,同时用静电毛刷去除标签的静电;(2)增加标签的贴标压力,尽可能增加标签与瓶子间的附着力;(3)贴标过程中,尽可能使标签与瓶子成线接触,以彻底赶走“气泡”。
   4、从贴标的质量上谈选择
   一般公认的贴标质量要求为:(1)贴标误差≤±1mm,即使重新反复多次贴标的重合位置也能达到此值;(2)贴后标签与瓶面应贴合,应平整,无皱纹、无“气泡”现象;(3)打印批号字迹清晰可辨,无重叠和模糊现象,且批号位误差<±1mm。
   要能实现上述贴标要求的话,除标签质量与合理操作外,还与设备有关,故选择上应考虑以下几点:(1)贴标的平整度,主要看滚贴机构的合理设计与高精度的加工,在滚贴压力下要确保标签与瓶体表面的线接触;(2)驱动元件的高配置要求,因为送标动作的核心是1台高精度超低惯量的伺服电机,为确保贴标质量,其系统应用闭环控制,同时电机本身能时刻在校正自己的位置进行自己补偿;(3)检测方式与检测元件,也是确保贴标质量与贴标产量的基础,有技术实力的生产商一改过去检测元件只检测标签印刷所带来的不完善之处,现在把检测方式改为测厚度,其利用标签与标签之间的缝隙所产生的厚度变化来控制伺服电动的运行,这是当前最佳的检测方式,这样的可靠性更大;(4)要能达到完美贴标的话,整机的控制也十分关键,尤其是输瓶速度与送标速度。在选择控制上应注意,生产速度信号能经同步送至系统,再经分析计算送至伺服电机,要求二者运行速度匹配;(5)元件配置,由于当今高速贴标是建立在机器连续运转的,其要求各部件反应迅速,所有动作都是要在瞬间完成,这对检测元件配置也提出要求。例如,对贴标伺服马达、贴标马达驱动器、输送带马达、收纸马达、分离马达、变频器、贴标电眼、标签检出电眼、收纸停止近接开关、可编程控制器、人机操作界面元件都有配置的要求。
   5、标签选择与打印的设定
   5.1、标签的选择
   不干胶贴标机所用标签均为卷状,标签的品质将直接影响到贴标的质量,标签印刷过程的模切、分条、静电与粉尘的处理也较为重要。
   5.2、热烫印字的设定
   (1)预热的设定:印字前须预热,等待温度到达设定值后方可执行印字工作,若温度不够,则印字时将不清晰。一般印字温度可设定为210—230℃左右,贴标速度越快,所需温度越高。
   (2)压力的设定:对压力为气压驱动形式而言,一般调整标准使用压力为4kg/cm2,若高速驱动连续使用的可升高压力。
   (3)印字深浅的设定:先调整气压,若压力加大,印字深度会加深,印字会变黑、变粗,若调整压力到一定值时还不能清晰打字的话,请检查印字头温度是否过低;若温度正常,则调整气缸行程,行程加大则印字加深,若印字太深使印字造成不清晰,请缩短行程。
   (4)色带的设定:将色带调整块螺丝放松,调整前后即可调整色带跳距,往前跳距加大。
   (5)温度的设定:印字机温度控制为恒温PID控制,直接在温控器上数字设定所加热温度即可。一般来说,打印速度慢,温度低一些,打印速度高,温度相对要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