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7):
本人在工作中遇到个问题不知怎样解决  请各位师傅帮忙 在这里谢谢了

 因用电符合较大电机需用三根 (YJV22  3*240+1*120)电缆并用,施工中我将三根电缆每根电缆各接一相(3*240接相线 120接零线)的办法安装,(铠甲当时没有接地)没有发现其它问题,设备运行一起正常。

 最近发现电缆零线有大的电流,经常将零线烧坏。我想将电缆铠甲接地?

 向各位师傅帮忙请教问题是

 1  电缆的零线电流从哪里来的?

  2  电缆铠甲接地是否可行?

 3 是否还有其它解决方法?

  在这里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A:
1、零线带点可能跟三相不平衡有关,可能是电机有问题~!
2、电缆的铠甲并不是用来接地的,它是用来保护电缆的,一般需要将电缆埋起来时才选用带凯的电缆。
3个人感觉还是检查一下电机~!

网友B:
有没有其他负载?

网友C:
你接电机怎会用零线,应该是地线,你用铠装电缆接一相电会产生涡流,你最好把铠装接地。

网友D:
是星形接法?三相不平衡

网友E:
电机三相电流在怎么不平衡接电动机的那根零线是不应该有电流产生的,应先看零线电流有多大,检查电机绝缘,检查电缆绝缘。

网友F:
就是三相不平衡

网友G:
3 根电缆中的3根红色并接一相、绿色并接一相、黄色并接一相、3根零线并接在一起重复接地。

网友H:
同意楼上的

网友I:
同意8楼的说法,铠甲相当于一个线圈了,导线要发热的

网友E:
你那个电机保护接零和电机三相电流不平衡有关系吗?除非你在这个回路上接有单相负载。

网友J:
应该是三相电压不平衡

网友K:
楼上几位都讲到了,就如你说的,零线电流从哪里来,那么,你用线凯接地,也是一个道理,理论上都是不应该有电流的。零线产生电流,一般都是三相不平衡造成的。包括电机缺相。

网友L:
3相电机没零线的吧,,,

网友M:
电机绝缘有问题吧?

网友N:
零线产生电流?接电机不用零线吧,你是不是接的有别的用电器?

网友O:
每一根电缆接一相电肯定错误的、不允许。应该将每一根电缆红相并为一相、绿相并为一相、黄相并为一相。三根零线并在一起接地。

网友P:
引用 网友O:
每一根电缆接一相电肯定错误的、不允许。应该将每一根电缆红相并为一相、绿相并为一相、黄相并为一相。三根零线并在一起接地。
讲一讲,为什么?有没有可讲为什么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F:
就是三相不平衡

tong同意

网友J:
是不是有其他负载亚!

网友R:
零线损坏是在接头处吗?是3根电缆合并处的接头吗?
当初选择带甲的电缆就不适合,当两条同样的线并联接入电路,流过两条线的电流并不一定相等,因而一条电缆的红绿黄三条线的合电流不一定为零,一但这个电流不为零,则在铠甲层产生涡流,涡流又使零线产生感应电压,零线又因首尾相连而短路······

网友S:
不明白
你还接有其他负载吗?

网友T:
我想应该是你的电机绕组不平衡,导致电流流出流入不平衡,导致你的零线烧坏,个人感觉你还是检查一下自己的电机,

网友U:
应该是三项不平衡造成的你检查一下电机

网友V:
零线是用来接线盒内部的接地螺丝。铠甲使用来保护电缆不被破坏的。
你所说的零线有电流,是三相不平衡引起的。
你说的零线 就是接地线。

网友W:
三相电流不平衡。
电机绝缘问题。(可能性小)
线路上接有220伏负荷。
三根电缆的长度误差不能太大。

网友X:
你这种接法是十分错误的,三根铠装电缆都将产生涡流有电缆放炮的危险。正确接法是8楼说的。

网友Y:
1、三相电流严重不平衡。
2、零线连接有问题。

网友Z:
那就如三相电分三根穿线管一样,肯定热,电工手册上明确表示不允许三相单独穿管走线

网友AA:
电缆接头没有接好,有的电缆两相运行,使电三相不平衡,铠甲有涡流发热。运行中用手摸一下便知。检修

网友AB:
你用的是铠装电缆,就好比是单相电缆穿钢管使用,这是不允许的。因为在这根电缆上,电流的大小和流向是相同的,不能相互顶削。在钢带铠甲上就会产生涡流发热。破坏电缆绝缘。导致零线带电。
     从你上述问题中,我还发现了一个问题,你的系统接地可能有断路现象,要不怎么不跳闸呢?

网友T:
应该是三相不平衡,。

网友AC(2010-01-30):
你接错了.每根电缆的黄绿红对应并联

网友T:
跟你的负载有关系,

网友AD:
原因有以下几点:
1.1根铠装电缆通一相电,铠甲起到磁通作用,把零线感应到电压产生电流。
2.你这样接法三相电流不平衡。
3.不应该带电的带电要出事故的。

网友AE:
大家回复的这么多,就是没有最后的定论。

网友AF:
是不是零线和地线混用了

网友AG:
同意8楼建议,你的零线上感生出了大电流是因为相线电流加铠甲产生的,如8楼说法就没有这现象了。每根电缆都加上三相电就好了。

网友AH:
检查一下设备吧。

网友AI:
“零线是用来接线盒内部的接地螺丝。铠甲使用来保护电缆不被破坏的。
你所说的零线有电流,是三相不平衡引起的。
你说的零线 就是接地线。”同意所说

网友AJ:
表达不很清楚,最好上现场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