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7):
我单位现有四台安装有YZR160M2-6/7.5KW冶金用绕线电机的卷扬机,采用电阻调速,设备为全新。
现安装一座提升架,做汽车的运输平台提升用,需要四台电机同步运作。
因电机负荷略有不同,电机不能同步,平台不能水平平稳提升。
如果采用四台变频器,该如何选择,原有电机是否还能用。
利用现有电阻箱,如何改装。
请各位高手给予指导,谢谢!!

网友A:
这个改造很棘手。电阻器都不好使。因为变频器的制动电阻要求是无感的,而线绕电机串电阻调速用的电阻没有对电感量的要求。所以原电阻很难保证无感。不太敢使在变频器上。

4台7.5kW的线绕电机,并联运行采用编码器反馈,变频调速的方案比较简单,可实现4电机同步运行。

网友B:
楼上,一台变频器控制四台电机,不可能达到同步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一台变频器控制四台电机,不可能达到同步吧!
达不到角同步,但转速同步是可以的,相当于频率控制的同步。近似的同步。这种四驱动平台,没有必要角同步吧?简单点反倒好。

网友C:
首先用变频器带动线绕式电机要考虑到怎么调速。电阻调速是不行的。如果负荷不大可直接把转子封上。负荷大可把电阻改成频敏变阻器。可以使用一个变频器(一拖四)进行调速。西门子、施耐德、ABB的都可以。设成主从控制(编码器)。即可达到同步。

楼主:
谢谢朋友们给予指点。

但是,一台变频器控制四台电机,变频器给出的电源是一组还是三组呢,四台电机的负荷不

同,能达到同步吗?

主从控制(编码器控制),一台主电机,三台从电机,编码器采样的信号该控制谁呢?

我觉得应该是三台变频器。如果是四台变频器是不是更容易控制呢。

我没有用过编码器,有资料的朋友可以给我发一份看看,谢谢。awsa_2002@163.com

四台变频器主从控制(编码器控制),同步实现了,调速还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们给予指点。
但是,一台变频器控制四台电机,变频器给出的电源是一组还是三组呢,四台电机的负荷不同,能达到同步吗?
主从控制(编码器控制),一台主电机,三台从电机,编码器采样的信号该控制谁呢?我觉得应该是三台变频器。如果是四台变频器是不是更容易控制呢。
我没有用过编码器,有资料的朋友可以给我发一份看看,谢谢。awsa_2002@163.com
四台变频器主从控制(编码器控制),同步实现了,调速还可以吗?
一台变频器输出并联驱动4台电机,负荷不同,转速会有误差,但对于要求不严格的系统,可以满足要求的。
如果要求的同步比较严格,当然采用主从结构的形式也是可以的,就是调整负荷平衡比较麻烦,需要现场做些工作。主从结构当然是每个电机各自带一个变频器了。
主从结构的同步,可以调速,只是动态过程的同步跟踪有些误差罢了。
真正的角同步,即可满足实时同步的要求,这个成本很高,对于升降台的驱动没必要了。

楼主:
50T提升机

网友A:
这个要是做主从控制的话,调试比较麻烦,要解决好四个电机的负荷分配的自动调节。

网友D:
电机是可以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