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编程 gx developer

楼主(2009-12-27):
三菱系统编程怎么stl 指令打不出来

网友A:
必须单独使用一行,如STL S0

请阅读GX Developer使用手册中关于GPPW与FXGP软件的不同之处部分。

网友B:
起始于左母线

网友C:
呵呵,肯定打得出,新建一个工程后,如果用指令录入直接键入即可;若是用梯形图,另起一行,按下F8后直接输入STL即可。试一下吧

网友D:
应当是2楼所说的情况。
只是表达形式不一样,而不是没有打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