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7):
最近单位领导下达任务:要在一台微机上显示十台烤箱的即时温度。请高人指点!有详尽方案更好。

网友A:
你说的太笼统了!
数据采集卡的话 vb6.0编个应用程序
PLC的话 考虑TD200
单片机的话价格液晶屏 不过自己编个c程序

网友B:
现在的温控器都有485通信功能吧,微机可以与温控器通信

网友C(2010-02-22):
不会太难吧,

网友D:
说具体点,这样才能达到交流的目的

网友E:
楼主你做这套系统,应该说明的详细一点,温度范围都没有?

网友F(2010-05-07):
先要根据温度范围确定选什么样的温度检测传感器,变送器(有的是一体的)然后考虑是用工控机加温度采集卡还是选择PLC+触摸屏  整套下来重点是温度范围和选择的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