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7):
我公司正在研制一台加工设备,其中有一个工作平台要求在低速下往复运作,当组装完成测试的时候,发现该平台在高速运行时一切正常,可是当调小气压低速运行时就出现了爬行的现象,而且当气压过小时会因为平台自身重量过重出现滑落的现象。由于机床操作环境和客户的要求,该机床不可使用液压控制,是我方无比郁闷中!往知道到如何解决的高手指教,也可说出您的建议!谢谢!

网友A:
用气是很难解决的。用变频吧。

网友B:
装油压稳速器,,不知道你的行程有多大。如果太长了,也不知道有没有那长的了。 或者用气-液转换缸。
查SMC第四版第一册1.355页
油压稳速器要找了,亚德客HR-60
如果还不行,就只有用步进电机了,可能结构上要改变很多。

网友C:
用背压调速的方式试一下,可能有所改善。但用减小气压调速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装油压稳速器,,不知道你的行程有多大。如果太长了,也不知道有没有那长的了。 或者用气-液转换缸。
查SMC第四版第一册1.355页
油压稳速器要找了,亚德客HR-60
如果还不行,就只有用步进电机了,可能结构上要改变很多。
三楼的方法可行,试一试。

网友E:
用背压调速的方式,能说的具体些不?

网友C:
就是改变气缸出气口的大小来控制气缸的速度。

网友C:
在气缸的出气口接一个调速阀和一个被压阀。

网友F:
不可以用电控制吗?用伺服控制精准

网友G:
伺服和气缸的成本那可是两个概念啊。 但是如果单单为了用气缸而买台空压机就。。。。。。。。呵呵

网友H:
上楼说的没错,调速阀装在汽缸出气口。

网友I:
不知道你的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是不是一个气缸上要限制速度,那样只要在气缸的进出气口加一个调速阀就好了,担是要保证气压稳定,气缸速度就稳定

网友J(2010-04-21):
改用背压或节流都不能完全解决匀速与低速,特别是在开始与负载有变动时,可试试无杆气缸。

网友K(2010-08-03):
同意1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