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帮忙

楼主(2009-12-27):
二级配电箱突然爆炸,总配漏保没有跳闸,开关没问题是好的。

网友A:
漏保在没有漏电事故的时候只有过载和短路才会跳闸,现在你的二级配电箱爆炸,而总开不动作,说明你的上下级的配合没有做好,下级的短路电流不足以使上级开关动作。

网友B:
楼上说的有理。
如果上级开关是好的,则是短路电流、不足以使其动作。

网友C:
漏电保护开关选大了吧

网友D:
漏保只能保对地电流。相间短路,或者相线与零线短路,是不能启动漏保的。需要安装空开,才能保护上面讲到的短路状况。

网友E:
你总开关坏了.赶紧换吧

网友F:
线细漏保大

网友G:
应该是相间短路 可能就是传说中的放炮。。。

网友H:
肯定是相间短路

网友I:
上级开关大了
是不是相间短路了

网友J:
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总配漏保换换吧

网友K:
总开关太大了或坏了   赶紧换掉

网友L:
漏电保护只能保对地电流。相间短路,或者相线与零线短路,是不能启动漏电保护的。
本人意见:应该是短路,但短路电流不足以跳总开关,或者总开关有点老化,灵敏度达不到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A:
漏保在没有漏电事故的时候只有过载和短路才会跳闸,现在你的二级配电箱爆炸,而总开不动作,说明你的上下级的配合没有做好,下级的短路电流不足以使上级开关动作。
同意

网友N:
开关下火导线或用电器短路。

网友H:
是严重短路

网友O(2010-01-26):
相间短路,上级开关动作整定值不对

网友P:
请注意,漏电保护器与漏电开关的区别。

网友Q:
应该是短路引起的

网友R:
来不及动作,你的瞬时短路电流过大了

网友S(2010-02-25):
漏电,过载不至于爆炸,肯定是短路

网友T: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