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信

楼主(2009-12-27):
我有一台欧姆龙PLC机,型号:CPM1A-20CDR-A,编程软件也有,就是没有通讯电缆,哪位师傅知道把PLC机端口改成RS232的端口是怎么改的,或有相关型号的通讯电缆转让,多谢

网友A:
呵呵;用CPM1-CIF01模块直接转换出RS232接口;
或用CQM1-CIF02电缆;

网友B:
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C:
CQM1-CIF02电缆可支持的PLC:CPM1A、CPM2A、CQM1、C200Ha,价格可不菲,原装新的得两百多。

楼主:
多谢,还有没有别的方法,比如PLC内部焊接线

网友D:
没试过
引用 楼主:
多谢,还有没有别的方法,比如PLC内部焊接线
网上见过一个3线图,但没试过
原因1.插头太贵,加点钱买个cif
2.不知道电路可靠性,没敢试

楼主:
CQM1-CIF02电缆有没有转让的

楼主:
各位高手,还有别的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