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8):
我们的变频器是用plc控制的小车(正反转)电机,工控机显示的报警是 “变频器报警”,重新给变频器上电后,(有时得重新上电好几次)就能运行,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负载的问题还是变频器本身的问题。
我认为变频器本身没有问题,好像是负载的问题。

网友A:
变频器报警一般有很多种模式,不知道你说的报警是哪种类型,PLC反馈的变频器报警可能只是取的变频器的状态输出点,或者是运行状态指示,
报警类型很多,有过压、欠压、过流的等,可以试着先按下变频器上的复位按钮 看看能否直接复位掉,
再者不知道你是通信控制模式 还是端子控制模式的接线,

网友B:
查看变频器面板故障信息以后才能进一步分析。

网友C:
过流报警,一般是,变频器加速时间设置的过短;过载一般是机械问题,看电机的输出轴所连接的负载

网友D(2010-04-27):
需要进一步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