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8):
还有,变频器可以控制无制动的电机吗?
什么样的负载为变动负载,是什么情况为恒转矩负载?
负载为电动机带动

网友A:
看看变频器的工作原理!变频器将整流好的直流,通过IGBT晶体管进行逆变,输出三相交流。逆变就是在一定的脉宽下,控制输出占空比。不同的占空比变化,就是输出不同的频率。这个一定的脉宽,就是调制频率。调制频率越高,输出正弦波越平滑,但是变频器的损耗也越大。
变频器可带各种电机,只需注意电机的耐压等级。
风机、泵为变负载,其负载随着转速变化而变化。
机械设备都是恒转矩负载,其转矩并不随着转速变化而变化。
电机不是负载!

网友B:
上面讲的很详细
应该很实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