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8):
谁能给个详尽的解释?

网友A:
电机的功率因素当然是1为最好。只是因为它的功率时刻在变。因而功率功率因素也在变。所以如有条件最好是用动态补偿柜来实现功率因素补偿。功率因素为1时线路的总电流为最小。

网友B:
0.78------0.88

网友C:
最高的90%就已经不错了
低的在75%,

网友D:
一般是0.75~0.9

网友E:
大功率的取0.5-0.6.小功率的取0.8-0.9

网友F:
电力部门的要求也十分严格,规定功率因数必须为0.8。《发电机运行规程》中规定:功率因数以0.8为宜,不得超过0.95

网友G:
哪位有相关的标准上传一下,谢谢

网友H:
以供电部门不罚款为准。

网友I:
对,那位有相关资料上传一些

网友J:
一般,去0.8左右。

网友K:
0.85-0.90之间吗,就可以了,一般低于0.85要补偿了,达到0.9就要切断补偿电容了

网友L:
一般0.75以下 供电部门就要上门罚款了 0.95以上给奖励  动态补偿柜一般补在 0.88-0.94最好  因为考虑到一般只有生产部门才有低压补偿 非生产部门用电量也是很大的

网友M(2010-03-01):
我这两个车间,用电不同,一车间每月都奖1千多,老板很高兴。二车间没有。老板下个月我要你给我奖两千块

网友N:
查手册,小功率的小,大功率的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