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8):
21. 如何向运行库中添加页面文件?
在目标设计器中,在您的配置中定位硬件抽象层 (HAL) 组件,例如 Standard PC。展开该组件的树并选择 Settings。编辑“System Pagefile”设置中的“Initial Size”和“Maximum Size”。而且,选中 Enable Pagefile support 复选框。
22. 在运行库初始启动期间得到了“Missing pci.sys”错误。如何避免该错误?
如果您收到了“Missing pci.sys”错误,则表明您使用了 TA.exe,但目标计算机上的基本输入/输出系统 (BIOS) 返回了数据库中无法找到的信息,因此您最终在配置中缺少了关键设备。在这一特定情况下,您的配置中将缺少外围组件互连 (PCI) 局部总线组件。请使用 TAP.exe,该问题就可解决。
23. 如何让做好的XPE操作系统支持光驱?
除了添加光驱驱动组件外,还必须添加CDFS(用于 CD)和 UDFS(用于 DVD)。
24. 如何在运行库中启用“右键单击”功能的上下文菜单?
上下文菜单默认情况下被禁用。要启用它们,必须在 User Interface Core 组件中更改可配置的设置。有两个复选框与可以修改的上下文菜单相关:
show context menu on shell folder
show context menu on task bar
注意:最后两项复选框不能选,否则右键权限将被关闭
25. 如何减小 Windows XP Embedded 运行库的内存足迹大小?
如果要试图减小运行库映像内存足迹大小,则您可能希望尝试下列操作:
• 禁用页面文件支持。如果您具有足够的 RAM 以支持您期望用户运行的服务,则您可能不需要页面文件。请注意,默认情况下,页面文件无论如何会被禁用。
• 在配置中,禁用或删除任何不需要的硬件组件。这些驱动程序组件可能具有组件依赖项,而后者又可能具有其他依赖项,以此类推。因此,在配置中具有一个不需要的驱动程序组件可能对产生的内存足迹具有影响(有时具有巨大影响)。
• 如果使用 TAP.exe 生成了硬件配置,请参阅“禁用 TAP.exe 收集的软件枚举设备”技巧。如果您不小心,则这些问题可能对内存足迹具有重大影响。
• 将目标计算机上的分区转换为 NTFS,然后压缩卷(压缩功能要求具有 NTFS 文件系统)。这可以减小内存足迹,减小幅度有时可达 40% 或更高。不要忘记,这需要向运行库中添加 NTFS 组件。
26. 如何在通电自检之后消除 Windows 启动画面?
在 boot.ini 中使用“/NOGUIBOOT”开关。这会消除 Windows XP Embedded 启动画面,屏幕将保持空白,直到外壳程序加载或者提示用户登录系统为止。
示例:在 boot.ini 中,您的 ARC 路径看起来将如下所示:
multi(0)disk(0)rdisk(1)partition(1)\WINDOWS="Windows XP Embedded" /fastdetect /noguiboot
27. 如何使用 NTLDR 多重启动 CEPC?
使用 NTLDR,可以在 Windows NT?、Windows XP 或 MS DOS(还包括不带 DOS 启动加载程序的 Windows CE)之间多重启动基于 Microsoft Windows CE 的个人计算机。只须在基于 Windows CE 的计算机上的 FAT16 启动分区中安装 Windows NT 或 Windows XP,然后在 BOOT.INI 文件中添加一行,以便为要从中启动的 512 字节分区启动扇区提供另一个选择。
当 NTLDR 安装时,当前分区启动扇区(通常为磁轨 0、柱面 1、扇区 1)被保存到 BOOTSECT.DOS,并且被替换为它自己的加载 NTLDR 的启动扇区,NTLDR 又会调用 NTDETECT.COM 以继续启动到 Windows NT 或 Windows XP 中。
NTLDR 将为 C:\ 分区使用默认的 BOOTSECT.DOS 文件,但是您可以指定您自己的路径名(就像在 Windows NT 安装过程中所做的那样)。要使 NTLDR 显得好像不在那里以便绕过它的提示,只须在 BOOT.INI 文件中设置 timeout=0。
您还可以使用“System”控制面板中“Advanced”选项卡上的“Startup”按钮来选择不同的默认选项。
28. 安装XP Embedded开发工具的正确顺序?
首先安装Windows XP Embedded SP1,然后安装SP1的中文语言报包,这两步安装完成后开发工具的SP1就已经安装完成了;
其次安装Windows XP Embedded SP2 Update,然后安装SP2的中文语言报包,这两步安装完成后开发工具的SP2就已经安装完成了;
29. 组件为什么删除不了?
在组件设计器中打开Compoment Database Manager,为什么Delete Component按钮是灰色的?应该如何删除组件?
原因:由于目标设计器或组件设计器打开,导致数据库不能独占式访问,而删除组件需要关闭目标设计器和组件设计器。
方法:独立打开Compoment Database Manager,在Component标签中找到你需要删除的组件,然后点击Delete Component按钮,OK
30. 如何使用FAT16或FAT32格式进行FBA?
(1) 通过DOS环境,将CF卡或硬盘主分区格式化成能够进入DOS的引导盘
(2) 拷贝bootprep.exe到C:\,启动DOS,运行该程序创建引导区
(3) 将制作好的Windows XP Embeded镜像拷贝到C:(4) 拷贝镜像文件到该磁盘分区下,以该分区引导重新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