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训

楼主(2009-12-28):
在一个工地,一个电机为星三角启动,会设计控制线路,不会接电机侧电源线,闹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笑话。

网友A:
呵呵,会涉及控制线路,怎么会不知道星和角的解法?星的用铜片分别将下面3个出线端子连接起来,上面三个端子各引一根电源线。角的用铜片分别将上下两个出线端子连接起来,共3对,然后各引一根电源线。

网友B:
不要紧的,有了经验就好了,开始时都差不多。

楼主:
2楼的错解我的意思了,我是说电源线引到电机上,电机上不是有接线柱的吗?就是往接线柱上刚开始我不会接的。

网友C:
Y---△的转换需在接触器上转换,在电机上不需要短接片,从电机接线盒里要引出6根电源线+1根保护地线。

网友A:
呵呵,抱歉,误会了。

网友D:
2楼说的接法没有错误的
呵呵.....

网友E:
电机外面只有几个接线柱而已,我也不知道怎么接,只要把电机拆开,就知道怎么接了。
以前有一次,一个电机,有12组线圈,4种接法,现场的不会接来问,我下去一看就晕了。

2楼正解

网友F:
楼主要多实践啊

网友G:
图画的再好,也要实践来检验啊,积累经验,也很重要

网友H:
好好学习,多向老师们学习

网友I:
星三角接错了,容易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