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8):
工作原理

压力信号·流量信号经过模数转换后传送给PLC的中央处理系统,在CPU内与设定压力进行PLD运算处理,运算结果传回模拟量模块,由模拟量输出(4-20ma电流或0-10V电压)模拟信号给变频器,变频器根据接收到的模拟信号数值自动调节输出频率,控制冷却泵的转速,从而调节循环水流量。
(应用:FX2N系列PLC.  FX2N-8AD模块·FX2N-4AD-TC模块·FX2N-4DA模块)
(切在进水管进水处及出水处格安装了一个热电偶及温控仪表,从而控制水温。温控仪表不需PLC控制,但人机界面上需显示温控仪温度,并能够随意改变设定温控仪温度。

就以上要求,我自己做了好长时间没能做出来。希望各位同仁能在空闲时间帮我看看。

——谢谢
QQ号:545989752

网友A:
没有这么让人帮忙的吧?最少自己把做的初稿传上来,大家帮忙就罢了,你这整个找人代做。

网友B:
我单位有这样的控制,配有组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