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8):
我看过一些由3844元件控制的开关电源电路图,一般都是由3844的6脚输出经一个20欧左右的电阻接到开关管的栅极,可西门子或安川的一些变频器的开关电源3844的6脚输出后先接到一个二极管的正极,与这个二极管还并联着一个1000欧的电阻,然后再经20几欧的电阻接到开关管栅极上,请问这个二极管与1000欧的电阻是各起什么作用的?串了这么大的电阻后再接后面的小电阻还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A:
能把这个电路画一下,传上来吗,好像叙述不太对,二极管的极性反了吧?
   这个二极管起隔离作用,类似电路是这样的:二极管正向导通时,串联电阻稍大,是为开关管提供正向激励电压的.二极管反向所串联电阻值较小,是提供开关管的G\S结电容所储存电荷泄放通路的,目的是加速开关管的截止.加入二极管的作用,是使激励电压和泄放通路各走各的道.尤其是提供泄放通路更小的时间常数,以利开关管的G\S结电容所储存电荷的快速泄放,以使开关管的截止更为可靠.
   二极管的负极应该接3844的六脚,负极串电阻接开关管的栅极.二极管上并联20-100欧小阻值电阻.或10k电阻与二极管并联接地,二极管正极接地,还有的在开关管栅/源极并联稳压二极管,起到抑制激励电压幅度保护开关管,和提供电荷泄放通路的双重作用.

网友B:
反向电流保护

网友A:
3楼的补充很对,开关管栅极的R\D回路还起到反向电压\反向电流的保护,保护开关管的栅\源极不承受反向电压的冲击.

网友A:
接地二极管或稳压管,起到了将反向电路嵌位在地电平的作用,(如采用稳压管,则同时将正向电压抑制于击穿值以下,避免开关管过激励而损坏),这里的二极管,属于嵌位二极管了.
欠激励状态,开关管受不了,导能内阻变大,引起功耗上升,易过热损坏.而过激励,同样使其栅/源结受不了,会出离安全工作区引起损坏.

楼主:
安川变频器开关电源电路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指点!我将该电路图上传了,便于大家更好的分析讨论。
祝各位朋友元旦快乐!

网友C:
元旦快乐!
这种电路结构可从3844自身的结构说起,正所谓没有因哪有果!

网友D:
串联此二极管和1K欧姆电阻是为了延长MOSFET开通时间,从而减少电磁干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串联此二极管和1K欧姆电阻是为了延长MOSFET开通时间,从而减少电磁干扰的。

我认为不是这样的。。。。。。。

网友E:
MOSFET开通转为截止时的下降沿陡直,降低MOSFET的发热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E:
MOSFET开通转为截止时的下降沿陡直,降低MOSFET的发热量

网友F(2013-02-05):
开关管的导通和关断电阻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