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8):
有没有高手点评一下数控机床的PLC和普通PLC的异同点?一般数控机床上的PLC怎样进行编程?查找故障时如何利用PLC进行?

网友A:
对于三菱的只知道,用的是同一个编程软件GX Developer,使用时选择的是不一样的PLC系列型号

网友B:
还没研究过,不过数控机床的控制的速度控制,要求更高,更精确

网友C:
数控PLC和普通PLC?不太清楚。楼主讲一下吧。

楼主:
其实我发了一个帖子,大家都不太关注

网友C:
呵呵。是的,那几天没注意,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30152

网友D(2010-03-01):
求数控车改造资料一份,或请推荐有关电气控制的书籍,谢谢,earlyhuang398@yahoo.com.cn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数控车改造资料一份,或请推荐有关电气控制的书籍,谢谢,earlyhuang398@yahoo.com.cn
上传比较麻烦,好像有的书上有这个东西。机电设计和数控改造,建议去书城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