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菱PLC 编程线与串口接线图?

楼主(2009-12-28):
如下图所示应该怎么连接?

网友A:
这个还是买条国产的电缆吧

网友B:
我买的简易的编程线。

网友C:
楼上的图不对吧,这个是232转422的,中间还要加芯片的

网友D:
一条才30元,东莞的货源

网友E:
不如买一根,质量有保证,自己做虽然好,就一根的话成本也不会低,如果给企业用,再出现信誉问题就不划算了。

网友F:
呵呵;PLC上是RS422的;

楼主:
四楼的图是对的
我已做好了一根编程线,通过试用与日本进品没什么区别。
(因我们公司有一根日本的线,有日本人在这边上班)

网友A:
怎么能说和原装的线没什么区别呢
国产的线或是自已做的在带电插拔时容易烧坏编程口的

楼主:
这样子啊!
看来我们还是PLC用的不多啊。
但是PLC下载程序一般都不用很多次,
只是做实验要频繁下载就得注意一下了,不能带电插拔。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谢谢4楼老师,我也想做一根这样的线,正好没地方找呢!

感谢分享!!

网友G:
10楼老师说得也没错,我有一次上传三菱程序没有先关电脑就拔数据线,结果把电脑主板搞坏了!

要小心还是每次连接好线再开电脑,每次上传完先电脑关机再去拔线,安全!!

网友H(2013-12-22):
可以用的,我就是用这个的。

网友I:
可以用在士林PLC吗?AX0N-32MR

网友J:
可以用在士林PLC吗?AX0N-32MR
可以 和三菱的线一样

网友K(2014-04-20):
回复 网友B:
三菱F1X是这接法,我接用过了过了,不过没有加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