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8):
看了资料,解释如下:EMG-SG断开。解决方法: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解除紧急停止状态。
   看不懂,手动解除怎么做? 伺服复位了也不管用

网友A:
你的伺服如果是在设备上正用着,那么你检查一下,急停开关回路是不是断线了,或者急停开关常闭点不良。

网友B:
断电试一下,再有问题,然后检查线路

网友C:
AL 6E?
应该是E6,这个是伺服急停的信号没有接通,检查急停的接线

楼主:
更正一下 是 AL E6  呵呵!

网友C:
还没解决?急停的线查了吗?

网友D:
是A的 还是B的啊

网友C:
这和AB型没什么关系,两种都是这个报警代码

网友E:
量一下这个信号是否通了;

网友F:
伺服驱动器的数码管上也可以监控到这信号有没有接入

楼主:
首先要谢谢大家的关注,很感激!因为最近一直在忙找工作,没有试着查线,很抱歉没有回复大家,先预祝大家新年快乐,提钱快乐!工作终于搞定,刚查了线,直接把cn1B15的线跟cn1B20的线接触,没有任何变化。。。 这个操作是不要在关闭伺服的状态使用?还有复位也不管用。。。

楼主:
如何监控?

楼主:
看来大家都过新年去了表情    做自动化的工程师 休息不易, 再次祝大家新年愉快!明年再见!

网友C:
监控伺服驱动器手册上有说明
J2S的伺服,控制部分你用的是外部电源还是内部电源呢,电源这部分是怎么接线的?

楼主:
我还是等工程师来了检查吧,买他们的设备,自己修理弄坏就不好说了。还是谢谢大家!

网友G(2010-01-30):
找不到原因一般是伺服插头里的EMG-SG短接线断开所致,因为有的系统不需要急停,所以就在插头里短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