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机问题?

楼主(2009-12-28):
各位:
   前二天发贴问过电机事宜,再请一下各位,交流220V(5W)的电机,是不是一定要接电容才能启动?不行可以转吗?

网友A:
没有电容怎么启动啊?你找找单相电机原理看看吧~!

楼主:
如果核定电容为0.5UF,手上没有这个型号的,刚拆了一个82UF的行吗?做实验用行吗?
好像0.5UF的都是直流25V的吧。

网友B:
单相交流电机启动时必须满足两个绕组(主绕组、启动绕组)相差要求,不用电容,用电阻分相也可,不过电容的启动效果好于电阻启动。你的单相电机用的电容是交流的,电风扇、抽油烟机用的也是这个类型。再说,电容上有标记。

网友C:
呵呵;换个罩极电机就不用电容了;

网友D:
82与0.5也差的太远了吧

楼主:
找一个1.5的,可以转了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电机连续转三分钟后就会发热   是什么问题啊?
并且有一点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