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8):
需要一种机器,能够实现玻璃瓶子的排列功能,即:进入的是一大堆瓶子,能一个一个地送出来。
目前的考虑请参见附图,用一个传送带低速推进,蓝色是瓶子,传送带末端有漏斗状挡板,把瓶子逐个送出。
但如中间的图所示,两个瓶子可能会卡住。
为此又考虑让两边的挡板也能运动(即竖立安装的传送带),如下图所示,绿色挡板向前运动,黄色向后运动。当两瓶并排时,便可以把瓶子分开。
我有如下问题请教:
1、此类机器叫什么名字?
2、该设计嫌太复杂,有没有更好的设计?
3、由于传送带下面有棍子,不是绝对平的,而玻璃瓶较小(口服液那种瓶子),势必容易摔倒。一旦摔倒,肯定没法工作了。应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A:
wushulin可以出马啦,呵呵

网友B:
用平板式的振动盘,瓶子先是平躺着出去的,然后随着螺旋线方式,自然的就立着了。出去的时候也不用什么传动皮带,由于后面下来的料有一定的重量,基本上倒下来的可能是没有的。至于怎么做,就找一个专业做振盘的厂家,这个是不用你来操心的。排列一个物体,对于做振盘的厂家来说,他们就靠的这过日子呢?

楼主:
多谢wushulin的指点。这种振动装置我在录像里看到过,是生产线上用来取电子零件或者小螺丝什么的。我之所以没有考虑这个方案,因为它是把大批工件都堆放在一起并振动,我怕玻璃瓶破损。

网友B:
用平板的振盘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是振螺丝的那种肯定是不行的了。

网友C:
蓝瓶的,好喝的!
呵呵
设计好夹具就好了

楼主:
多谢wushulin,我再去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