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语句的问题``

楼主(2009-12-29):
这是一个单按钮实现控制的PLC程序,但自己总感觉有点说不清楚它是怎么实现功能的,烦请有心人可以为我详细解答一下此PLC程序,谢谢!(MITSUBISHI Q06H PLC)

网友A:
明白了PLC的工作方式是扫描执行,然后在根据体形图分析
如果你实在不明白,也没必要深究它,就把它当成一个功能块用就好了

网友B:
这是FX的,看一下说明;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单按钮实现控制的PLC程序,但自己总感觉有点说不清楚它是怎么实现功能的,烦请有心人可以为我详细解答一下此PLC程序,谢谢!(MITSUBISHI Q06H PLC)
第一周期:
SM400为开机常ON,M300上升沿到来后M302为1,此时M301为1(其前的M301动断触点得下周期才能断开(此时,M300失去作用导致M302为0),于是M301为1实现自保。
第二周期到来如果M300无信号则M302保持为0,显然M301依然靠自保输出,如此循环进行。
直至M300 M300上升沿再次到来后M302为1,切断自保电路(此时不会接通M301,因M301为1,其动断触点断开后尚未复位)后,M301动断触点由0变为1.
从而,实现单钮控制输出通断的作用。

网友D:
用仿真功能里面的时序图来分析比较容易理解

网友E:
恩 就是单按钮实现通断,经常用的。M300前面安装个硬件弹簧按钮就完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