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 MSG指令用法

楼主(2009-12-29):
哪位高手晓得MSG指令读或写数据时,数据存放是在哪里??假如我用N7:0作为下位机,读写一个开关量,怎么弄,具体一点就是说这个开关量存在哪一位??急求!! 如果哪为大侠有含MSG指令的完整程序发给小弟学习学习,谢谢!!!EMAIL:441856806@qq.com

网友A(2010-01-29):
MSG 是一条相当强大的指令,需要自己不断刷新,一般是通过以太网传输的,可以PLC与PLC通信,也可以实现调取变频器参数的功能(前提是变频器需要为通信控制模式),
具体需要你进入他的配置里面进行配置,
在message type 里设置通信类型,象你这样要刷新一个开关量,需要选择"CIP DATE TABLE WRITE"然后输入开关量标签,在communication里输入通信模式: ENB, 2, IP, 1, 0,注意逗号后面都要跟一个空格.
MSG没有存储空间,需要自己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