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楼主(2009-12-29):
电磁炉烧保险是什么原因造成
用何种方法来排除故障
本来我以为是那个焊的锡太少了
我加多了就一插电就烧保险

网友A:
那是你的电磁炉电源部分坏了。给维修部修。

网友B:
很大可能是你的IGBT管子击穿了,如果驱动部分没问题的话,检查一下整流桥和管子

网友C:
很可能是IGBT管子及整流桥击穿。

网友D:
先查整流桥 有可能击穿引起

网友E:
IGBT管击穿的可能性很大,可以将电路板的输出端的线圈拿掉改接一个220v的白炽灯然后接上电源看一下灯亮不亮,要是灯亮说明电路板有短路故障。。。

网友F:
给你个博客地址参考一下,这个人满内行的

http://hi.baidu.com/%CC%EC%C9%BD%BD%B5%D1%A9/blog/item/5712fe16c6db4d10962b4318.html

网友G:
IGBT管和整流全桥全部击穿。

楼主:
正常门控管要多少钱一个

楼主:
这个方法可以尝试

楼主:
大家帮我出出

网友H:
查电源部分桥,IGBT,二极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