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监控问题

楼主(2009-12-29):
S7-200监控时,出现“不支持显示当前执行状态,转换至显示扫描结束状态。”不知道怎么回事?

cpu216  01.00

网友A:
扫描结束状态(当调试(Debug)> 使用执行状态(Use Execution Status)菜单项目被取消选中时),状态表始终使用“扫描结束”状态数据。以前的 STEP 7 Micro/WIN 版本用“扫描结束”状态数据建立 LAD 和 FBD 程序状态视图。如果您使用的是第一代 PLC,执行状态不受支持。如果您尝试执行执行状态,会自动进入“扫描结束”状态。

楼主:
非常感谢先生的回答!谢谢

网友B:
PLC的版本太老了,不过经管显示这个提示,还是能够进入监控状态和进行在线编辑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