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9):
因我第一次使用富士PLC  NWO系列编程软件,开始程序下载不到plc,就清了一下内存,下载后运行mem/bat指示灯闪烁,软件监视显示程序运行正常,输出点有输出,但实际plc硬件并没有动作,是不是需要设置什么参数?

网友A:
软件用的是哪种?

楼主:
我用的软件是FLEX PC PROGRAMMER
我用的软件是FLEX   PC  PROGRAMMER英文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软件是FLEX   PC  PROGRAMMER英文版

下载仅仅下到RAM中,你需要一同写入ROM中。

楼主:
那应该如何往rom中写入呢?

那应该如何往rom中写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