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出机变频器选型

楼主(2009-12-29):
在我印象里挤出机上的变频器一般都是用通用型的,但是好像好多客户在用风机和泵类的变频器,例如富士的P11S系列,好像还用得不错,这个怎么解释一下!

网友A:
对于挤出机我不是特别的熟,见到的一款挤出机的控制方式是由输出的电流电压二者相互比较后,再由PID调整变频器的速度,这样来达到输出的稳定。到现在我也还没有搞明白其中的设计原理。但我见到的这款机,在使用方面,己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变频器是用的艾默森EV2000通用型的。
为了弄懂这台机器的控制原理,我在电控箱里按线路画了一个图。但还是有很多不明白,触摸屏里的有些参数系数有三个小数点。仅这一点,就把我给难住了,为什么要补偿这么小?这倒底是补的什么东西?不过后面也没有时间去研究这台机。也就放下来了。

网友B:
这个就很难说了,有价格问题,有技术问题等等如做低烟无卤的料那就要好好的选型了.不然就惨了

网友C:
当然是用风机和泵类变频器了
挤出机是用液压泵来推动工作的
当然要用.....

网友A:
挤出机分的种类多太了,有金属的和塑料的。有的是直接拖动电机,有的是拖动油泵。我发的那个图就是直接拖动电机的。

网友D:
我公司用的都是西门子的变频

网友E:
我们公司挤出机变频器是用的三菱的 ,感觉还可以,是A系列的

网友F:
挤出机选者变频器时最好让变频器容量大一些

网友G:
挤出机选用变频器,要求不是很高,一般要求输出一定的压力。多数用压力变送器反馈,反馈电压或电流信号给压力控制器,再由压力控制器控制变频器,只是能实现该功能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