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标解释下

楼主(2009-12-29):
E251603 (ul) hpn 105℃  300V  2X1.31mm2(16AWG)  FT2   vw-1 RIFENG

网友A:
第二个应该是温度《最高》电压等级为300V两根1.3mm2的线,其他的不知道了

网友B:
16AWG是美国的标准,数字越高代表截面积越高
E251603应该是厂家的产品编号 HNP 105是最高工况下的温度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