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声音大

楼主(2009-12-29):
我的电脑音响电流声音很大,请问谁有高招

网友A:
先检查是不是音源(电脑)问题,如果不是就好办了,最有可能的,音响音量电位器,前级耦合电容,电源滤波电路

楼主:
不是电脑的问题,就是把电脑关掉,声音关到最小,还是有很大电流声音

网友B:
检查电源滤波电容,必要时可以更换一试。

网友C:
是不是音响音量电位器失灵了
看看是重低音的声音还是其他小音响的声音
再对相关电路维修.....

网友D:
高级的音响也许值得修一下,如果是廉价的音响坏了索性换一个为上策。

网友E:
电流声?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电流声?还是第一次听说。
你对音响关注太少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检查电源滤波电容,必要时可以更换一试。

网友G:
音响的电流声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