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9):
控制4个步进电机与控制5个步进电机分别用什么型号的台达PLC?

网友A:
台达好像有一个PLC就可以控制4轴的
5轴的可以用这个再扩展个定位模块就好了

网友B:
呵呵;这与要不要插补运算有关;
OMRON、松下等新型的都有带4轴的主机;

楼主:
在这里也顺便求教一下,插补运算是什么,不是很明白,您能帮忙也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A:
如果你要用一条指令,让两个轴配合走出一个圆或是圆弧或是斜线等,这就是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