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9):
各位:
    三菱FX1S的PLC 输出Y端是否要继电器隔开?还是可以直接通220V的电。

网友A:
可以直接通的!!!

网友B:
可以220V 电流小于2A

网友C:
要是继电器输出的,可以接,但要注意电流

网友D:
最好加继电器以保护PLC触点。

网友E:
关键是看电流有多大

网友F:
型号写不清楚,是MR,还MT ?MR以上答案都对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关键是看电流有多大
同意,既保证质量又能节省。

网友H:
如果负载很小,而且动作频率不高,可以直接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