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9):
接线图如下:
输入 输出
主机 实验模块 注释 主机 实验模块 注释
X0 LAY1 一楼行程开关 Y0 DJA 电机下行
X1 LAY2 二楼行程开关 Y1 DJB 电机上行
X2 LAY3 三楼行程开关 COM1 24V
X3 LAY4 四楼行程开关
X4 2DN 二层下呼 Y4 A 数码管段码
X5 3DN 三层下呼 Y5 B
X6 4DN 四层下呼 Y6 C
X7 1UP 一层上呼 Y7 D
X10 2UP 二层上呼 Y10 E
X11 3UP 三层上呼 Y11 F
Y12 G
X12 RST 复位 LED COM GND
X13 UP 上停
X14 DN 下停 COM2 24V
COM3 24V
X15 IN1 一层内选按钮
X16 IN2 二层内选按钮 24V 24V
X17 IN3 三层内选按钮 GND GND
X20 IN4 四层内选按钮

COM 24V
COM GND

上面的那个denti是梯形图,在plc软件下才可以查看。然后上面的是接线方法,
上停开关(UP)                    X13
下停开关(DN)  X14
如一层内选按钮(IN1)  X15
二层内选按钮(IN2)  X16
三层内选按钮(IN3)  X17
四层内选按钮(IN4)  X20
这几个梯形图里面没有,无法实现这些功能
求高手指点下,帮我改改梯形图实现上面X13到x15的功能,谢谢了

楼主:
四层电梯PLC梯形图寻高手补充
接线图如下:
输入 输出
主机 实验模块 注释 主机 实验模块 注释
X0 LAY1 一楼行程开关 Y0 DJA 电机下行
X1 LAY2 二楼行程开关 Y1 DJB 电机上行
X2 LAY3 三楼行程开关 COM1 24V
X3 LAY4 四楼行程开关
X4 2DN 二层下呼 Y4 A 数码管段码
X5 3DN 三层下呼 Y5 B
X6 4DN 四层下呼 Y6 C
X7 1UP 一层上呼 Y7 D
X10 2UP 二层上呼 Y10 E
X11 3UP 三层上呼 Y11 F
Y12 G
X12 RST 复位 LED COM GND
X13 UP 上停
X14 DN 下停 COM2 24V
COM3 24V
X15 IN1 一层内选按钮
X16 IN2 二层内选按钮 24V 24V
X17 IN3 三层内选按钮 GND GND
X20 IN4 四层内选按钮

COM 24V
COM GND

上面的那个denti是梯形图,在plc软件下才可以查看。然后上面的是接线方法,
上停开关(UP)                    X13
下停开关(DN)  X14
如一层内选按钮(IN1)  X15
二层内选按钮(IN2)  X16
三层内选按钮(IN3)  X17
四层内选按钮(IN4)  X20
这几个梯形图里面没有,无法实现这些功能
求高手指点下,帮我改改梯形图实现上面X13到x15的功能,谢谢了

网友A:
你要告诉人家你用的啥PLC啊

网友B:
看样子像是三菱的

网友C:
这些端只写了一半。电梯的控制远不止这些了。不过我也不是搞电梯的。只是知道那么一点点。一般四层电梯要用到64点的PLC才刚好够用。

网友D:
我正在琢磨呢,需要的东西不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