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9):
我家台式电脑,也是显卡问题,彩色缺少红的颜色,有时有红的颜色,现在红的颜色就没有显示了。不影响收看。显示器是好的。检查过了。请哪位大侠帮忙,感谢不尽。我的电话号码是13327787418。QQ793449994

网友A:
围观,等待大侠来帮忙~~~~

网友B:
换个显卡不就行了
先把显卡清理干净,有的电脑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后来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C:
先装个驱动试试,不行再换硬件显卡,也有可能是 显示器坏了呢?

网友D:
换台电脑吧!

网友E:
趁这个机会刚好可以升级一下电脑

网友F:
偶的主意是:换电脑,呵呵。

网友G:
有三种可能,第一就是显卡有问题,清洗一下金属脚用橡皮。还有就是显示器的三基色问题。还有可能显示器连接线有问题,先左右动摇一下线看颜色变化不。

网友H:
显像管【尾座】接触不良!

根本与显卡没有关系!这是显像管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