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9):
为什么有的变频器,软启动,还有开关,三相电不用ABC来表示,而采用RST来表示?

网友A:
应该象是日本的标准。

网友B:
我见过的变频器都是用RST表示的

网友C:
RST是变频器,软起的输入端即电源端
UVW是输出端,即负载端

网友D:
呵呵;电源一般是R、S、T;
有的标的是L1、L2、L3;

网友E: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厂家、不同的技术标准,不同的习惯,都得适应啊

网友F:
还是一些相关的标准的问题 ,现在相关的标准没有普及呀。

网友G:
是 RST吧。这是3相电经常使用的一种表示方法。另外还有很多种表示方法,如L1,L2,L3;ABC;XYZ;UVW。表示相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