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9):
我们国家采用220伏/50HZ供电,但日本美国采用110伏/60HZ供电,这两种电压哪个好啊!

网友A:
110的要安全呀

网友B:
应该来讲美国和日本的标准更好一点,波形畸形变化不大,但是高次谐波相当于要多出1/2的量
但是国家更换标准的话涉及的问题太大了
不可能的....

网友C:
但要是电压太低的话输电损耗会大很多吧,不知道国外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D:
电压低线损大,同等功率电流大,发热多线路粗。

楼主:
外国的工业用电是440伏的,只有家用电是110伏!

网友E:
工业设备也是110的,呵呵,这个比较安全,节能

网友F:
我接触过韩国人自己用的设备是200V电源。

网友G:
这只是一种用电的准不一样,好像没有好坏的区别吧。

网友H:
居民使用的电压越低,安全性越好。

网友I:
工业基础决定的,每国都有国标,国际标准同意最好,看以后发展。

网友J:
各有利弊,频率高了,波形些,但电压低了,功耗大些,原因在于,国家刚开始规定不同造成的。

网友K:
所以,中国出口的很多电器是110V的

网友L:
同功率的情况下,电压越高电流就越小,有色金属的消耗就越小,反之亦然。但电压越高对绝缘的要求就越高,危险性就越大。
    各国电压高低不同并不是什么那个好于那个电压不好的问题,是在这个国家开始普及用电时那个国家当时的绝缘水平而定。也就是说,现在通用电压越低的国家,用电的普及越早。